*求教老师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11):
上图的KBU1010是全桥整流还是半桥整流? 网上查了没有。。。老师们教教我吧。。。。

楼主:
哦,谢谢老师,还有我我想知道:如何他是全桥那么就是全波整流喽?那它的内部是否也是4个2极管组成的?

网友A:
其内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B:
不要心急

楼主:
老师说的对,我不急,呵呵。

网友C:
整流桥堆,把交流变成直流装置

网友D:
全桥或半桥整出的电压不一样吧!量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