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但是在低于工频时,电机无法启动啊,反而更高的频率时到能启动,为什么啊

网友A:
变频器设定的参数不对,是不是参数里有个最低频率你设定的高了,

网友B:
最低频率设置低了只是频率调不下来,一起动就是最低频率运行,应该不会不启动,看是不是基准频率设置错误了。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D:
启动时电流是多少,参数设定对了么

网友E:
参数设的有问题;

网友F:
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G:
低频时转矩低,提高低频时的转矩

网友H:
控制方式?是矢量控制吗?

网友I:
你用的是国产变频器,低转数时电机启动不了是国产变频器的通病。
期待国产变频器越来越强大

网友J:
即便是V/F控制,低于基频也是可以达到电机最大转矩的。关键是有两个:

第一,变频器的的启动转矩提升功能要设置在50%以上(也就是附加的启动转矩);第二,如果是负载比较重,应该把启动的给定频率设置在35Hz以上(这是大多数变频电机的满转矩最低频率)。

网友K:
什么牌子型号的变频器呢  请问

网友L:
你设置的频率估计是太低了,然后负载有点重
从表现上看,就是带不动啊,如果想达到慢速启动,可以从低频逐渐增加频率。
再设置一下

网友M(2019-02-15):
估计负载比较重,现在市面上的变频器大部分是交直交变频器,控制方式一般分两种:即V\F控制与矢量控制。变频器低频输出转矩较低,要想顺利启动【带载】,启动频率就要设高一点 转矩提升设高一点 升速时间设短一点 有时载波频率要设低一点。矢量控制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有的负载较重的设备也不能保证顺利启动,在其启动过程中会出现升速停滞或升不起 速的现象。比如大风机或重载风机必须启动频率要设大一点 加速时间短一点以不过流为原则。

网友J:
V/F控制,低频启动,空载没问题,带载启动就是费劲。应该把启动的给定频率提高,待点击启动以后,再把给定频率设置到应有的位置。V/F控制就是没有低频驱动额定的转矩特性。换成矢量控制其低频特性就会改善了。

网友N:
启动不起来,就说明转矩低了,设置下这个转矩的参数。

网友O:
5hz以下扭矩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