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请教各位大师:怎样把380V三相输入的变频器.改成220V单相输入.220V三相输出?应用于220单相电源.

网友A:
380V改220v单相输入要看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再说三相输出好像应用单相的话,变频器是要报警的。

网友B:
有人提出过,220V倍压整流后,供380V电源,是一个可以试验的方法,我认为可行,可以参考。整流二极管的功率和滤波电容的容量要有保障。只适用于小功率变频器。
另外,厂家已有220V成品变频器,当然输出电压也是220V的。

网友C:
换一个吧;

网友D:
确实,功率不大的话,换一个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E:
可能是楼主仅仅就想自己试验用,应该不是装在设备上的。。。

网友F:
取消欠压报警,同时主板要换成220V电压等级的(涉及V/F压频比),电容最好适当加大(三相滤波容量不需单相滤波大),我估计可以用,但输出功率不能按380V时的功率算,应降为1/1.732P。实际应用中这样的改法基本没有意义。

网友G:
改嘛呢?换个省事又有保障。

楼主:
是一台松下原装3.7KVA的。想应用于220V。

网友C:
不用想了,直接另购一台;

网友H(2013-08-13):
没有什么必要吧,直接买个220的又不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取消欠压报警,同时主板要换成220V电压等级的(涉及V/F压频比),电容最好适当加大(三相滤波容量不需单相滤波大),我估计可以用,但输出功率不能按380V时的功率算,应降为1/1.732P。实际应用中这样的改法基本没有意义。

网友J:
可能想搞改革吧  哈哈     改变电压一定要在变频上弄吧

你直接用个变压器解决了

楼主(2014-01-05):
回复 网友K:
家里没有三相电源。又不想花钱。这才是正确出路。

网友L:
改电压检测电路,我搞过行

网友M:
diy是屌丝们的爱好,可以自己试试,按照楼上说的该检测回路,尝试 未尝不可。

网友N:
看看18920502756的说说

网友N:
我改过几种品牌的正弦·英威腾·阿尔法

楼主(2014-02-07):
回复 网友N:
具体改哪些部分?难易程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