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硬件求助

楼主(2012-03-11):
有个S7-200系列的2141BC01-0XB0(德国原装)硬件故障,有办法把程序导出重新下载到更换PLC里面来吗(程序可能有密码)?谢谢

网友A:
早期的应该可以搞的

楼主:
怎么搞支个招,谢谢

网友B:
那要看坏了哪里,电源坏的话还有80%希望。通信口坏的话只有50%的希望,如果cpu板坏的话,就报废了。

网友C:
你先用电脑与PLC联机测试一下,如果提示有密码的话。还是有希望把程序导出来的。

网友D:
这是CPU214的老版,不是224;
这个体积大很多,等下我找下有没有这种的图片;

网友D:
这种的,早期国内销售的基本上都是USA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