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3-11):
有台正弦变频器18.5KW 型号是303  启动时电机转几下(电机抖动好大)就报 瞬间过流 。电机是好的其的变频试过。空载测试 测输出都很正常 测驱动输出也是正常的  可能是电流检测出了问题我换了A8740 LF347  正今试机 故障一样。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懂,顶一下,请老师傅指点!

网友B:
空载输出正常,带载抖动并报过流,带载测量输出电压,三相应该是不平衡的。故障原因有二: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带载能力变差,如滤波电容失效。驱动电路本身不良;IGBT模块输出内阻变大。

网友C:
不太懂,顶一下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明天我在试下。有结果马上回复

网友D:
咸老师说的正确,请参阅咸老师方法

网友E:
空载正常,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楼主:
他的IGBT是分立的,我想可能是其中有一下内阻变大不带负载看不出,明天我拆下了全换新试试看

网友F:
顶3楼的好同志

网友G:
顶3楼,应该是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