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传动之星变频器F1-002厂家密码是多少
换了块主板,要改容量码

网友A:
只有5.5KW以上的主板可以改大,5.5以上大功率的主板CPU标签最后三位是HOR.密码我忘记了。

楼主:
谢谢!顶一下
看谁知道

楼主:
厂家密码被我成功解开了!
用的是土办法,时间长了一点点
从变频器面板确认、加键焊了三根线,一根共线,另两根确认、加键线,然后用PLC模拟两个键动作,在F1-2参数从0开始一直加1确认再加键,直到正确的密码输入,就打开了厂家密码,可进入了F1-3
厂家密码是5073,大家共享
这个同行还保密,打电话咨询就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密码被我成功解开了!
用的是土办法,时间长了一点点
从变频器面板确认、加键焊了三根线,一根共线,另两根确认、加键线,然后用PLC模拟两个键动作,在F1-2参数从0开始一直加1确认再加键,直到正确的密码输入,就打开了厂家密码,可进入了F1-3
厂家密码是5073,大家共享
这个同行还保密,打电话咨询就不说
 相当牛,向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密码被我成功解开了!
用的是土办法,时间长了一点点
从变频器面板确认、加键焊了三根线,一根共线,另两根确认、加键线,然后用PLC模拟两个键动作,在F1-2参数从0开始一直加1确认再加键,直到正确的密码输入,就打开了厂家密码,可进入了F1-3
厂家密码是5073,大家共享
这个同行还保密,打电话咨询就不说
让PLC替人干活,好办法,赞一个!好多事情,只要用心,总能找到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家密码被我成功解开了!
用的是土办法,时间长了一点点
从变频器面板确认、加键焊了三根线,一根共线,另两根确认、加键线,然后用PLC模拟两个键动作,在F1-2参数从0开始一直加1确认再加键,直到正确的密码输入,就打开了厂家密码,可进入了F1-3
厂家密码是5073,大家共享
这个同行还保密,打电话咨询就不说
佩服啊佩服!

网友E:
方法巧妙。个人感觉变频器大多在密码上设计不合理,有密码的应能格式化,就象PLC有密码的都可以格式化。人为地给客户设置了障碍,从储存器方面着手也能清除或破解密码

网友F(2013-04-28):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G:
这是暴力破解呀

网友H(2013-09-19):
人才中的战斗机啊

网友I:
震撼直至,令人钦佩!

网友J(2014-02-13):
回复 楼主:
师兄如何联系到你啊,我也是维修变频器的,需要你那个plc,能不能帮我也弄一个。我的电话是15858034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