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本人用上通仪表的温度控制仪和热电偶,总是相差3-5度!同行有什么好的介绍?

网友A:
我认为北京昆仑可以

网友B:
热电偶如果与温控器距离较远,最好用温度补偿导线连接,可以减少误差。

网友C:
一般的温度控制器 在设置内容里面 都有补偿的
不过温控这块 也是一分钱一分货了

网友D:
应该说大多数控温仪都能满足使用要求,但热电偶、补偿导线也要合乎要求,除注意细节外,PID参数的整定也很重要,即便有自整定功能的仪表,也不一定都能满足使用现场的要求,必要时还需人工进行整定。

网友E:
应该说大多数控温仪都能满足使用要求,但热电偶、补偿导线也要合乎要求,除注意细节外,PID参数的整定也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说大多数控温仪都能满足使用要求,但热电偶、补偿导线也要合乎要求,除注意细节外,PID参数的整定也很重要,即便有自整定功能的仪表,也不一定都能满足使用现场的要求,必要时还需人工进行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