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各位师傅好,最近小弟修了一台22KW的惠丰的变频器,故障现象是当上电时有时候显示0,0有时候显示--HF--,而且还会遇到显示缺失的情况,当显示正常时变频器启动不了,(面板启动的),更改参数后自动显示--HF--,影响参数的更改。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首先电源那块带负载是没问题的,操作面板也更换过,都故障依旧。麻烦各位师傅操心了。

网友A:
变频器设置了密码!

楼主:
不会的,因为之前用的是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个故障才送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