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1):
求教各位老师。
如何把PLC上的程序下载到我的电脑上。
如何把一个PLC的程序复制到另一个PLC上。
如何把修改的程序覆盖原有的程序。

网友A:
你的PLC是什么品牌型号,你的软件用的那个版本,说清楚点帮助你的人才会多

网友B:
各个品牌PLC软件都有上传下载功能。就是电脑与PLC互换程序。
至于PLC间的程序传递,就和品牌有关,各个都不一样。

网友C:
呵呵;先从PLC的基础学一下吧;

网友D:
选择上载PLC程序就可以呀,这个应该是基础的.

网友E:
选择上载PLC程序

楼主:
PLC型号是欧姆龙CPM2AE。
我以前只接触了PLC外部电路。程序都是乙方做好的。现在安装完成,乙方撤走了,我才觉得要学习和掌握PLC。基本是菜鸟一个,呵呵。
O(∩_∩)O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F:
弄个通讯线,然后去官网下载编程的程序就可以了,
http://www.fa.omron.com.cn/promotion/cxp/index.html

网友G:
楼主对PLC的认识还需要加强

网友H:
看是什么PLC,下载软件,手册,一步一步做就好了

网友I:
“如何把一个PLC的程序复制到另一个PLC上”
PLC-->PC  是上载,
PC-->PLC  是下载,
连接好通讯线,安装完毕驱动,点击PLC---自动在线,然后上载程序,
保存
正常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网友J:
首先电脑要装一个你的品牌PLC的编程软件,然后把乙方给你的编程拷到电脑上,再打开这个程序,用你这个品牌PLC的专用下载线把电脑和PLC连接起来,在程序的编程软件页面上有操作栏,上面有上传和下载按钮,点击就可以了,如果人家的程序加了密码的话,从PLC上是上传不到电脑上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K:
首先你要有相关的编程软件和数据线(编程电缆),才可以做的!

网友L(2012-04-12):
先买本书睇

网友M:
网上下一个说明书和编程软件

网友N:
我遇到的plc都比较简单,只是设置端口,上传,选择上传的内容,输入口令,确定,等上一会儿就可以了。
 得到的程序下载时候,有些品牌要编译,有些直接下载,

网友O:
感觉和一般PLC程序上传下载功能没什么两样啊?

网友P:
安装欧姆龙的软件
串口的电缆直接连接 上传
USB口的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