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在装置DCS改造过程中,我们采用了美国Honeywell公司的DCS和ST3000智能变送器。根据本安防爆的要求,选用了P+F类型的安全栅。智能变送器用两芯屏蔽电缆连接到安全栅上,经过安全栅再连接到与DCS的AI卡相连的端子组件FTA上。 ST3000智能变送器与DCS连接回路接线如图3所示。
    图3所示的接线方式支持4~20mA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传递[4]。对每台智能变送器进行了校验并安装到现场后,联校时发现智能变送器工作不稳定,但检查线路、FTA、安全栅等硬件均正常。当被测参数较大时,回路电流就不再随被测参数值的增加而增加,则变送器出现故障,此时,用遵循DE协议的SFC通信器检查,诊断信息为HI RES/LOW VOLT,表明回路负载电阻太大或变送器供电电压太低。试着删除安全栅后,智能变送器的工作恢复正常,即使回路电流达到或超过20mA也能正常工作。经测量,线路电阻为15Ω左右、FTA信号采样电阻为250Ω、限流电阻为145Ω、安全栅电阻约为330Ω,所以在回路中,负载电阻=740Ω。
  ST000智能变送器的电压与电阻关系如图4所示。负载电阻R=(U-10.8)/0.0218,供电电压U=24 VDC,变送器要求的最大负载电阻必须共605.5Ω, 显然740Ω超过了额定的605.5Ω阻值。由于无法再提高FTA的输出电压,导线电阻和FTA采样电阻降低比较困难,并且安全栅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设置的,也不能任意取消,所以,只有降低回路负载电阻,才能满足变送器的通信和使用要求。
    通过查阅Honeywell公司的DCS用户手册可知,145Ω电阻在测量变送回路中起限流保护作用。将FTA上的145Ω限流电阻用烙铁焊接时,用焊接铜导线作短路处理,在此回路中不会影响 FTA 的安全运行,实施后变送器运行恢复正常[2]。
  从图4可以看出,ST3000智能变送器电路启动的基本供电电压大于10.8V。在供电电压为16.28V时,回路负载电阻不能超过250Ω,变送器可以正常工作。
  阴影部分为Honeywell DE通信协议的智能终端与变送器的可通信范围,在回路中至少要有250Ω的回路负载电阻,变送器本身的供电电压必须大于16.28VDC,否则智能终端与变送器不能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