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戴尔win7系统怎么能安装GX等编程软件。我 的 戴尔本14V488R装不了GX,各位师傅有什么办法解决此题,有没有简单的自己能装的XP文件包  给小弟发一点  谢谢   着急啊  。。。

网友A:
安装高版本的GX软件
水平高的话用WIN7 WIN8
一般的水平还是XP好些

网友B:
安装XPmode,或者用VM虚拟机装个XP来试试,可以装成功,但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讯

网友C:
三菱不是有一款新软件 GX-works 这个可以用

我现在用win7 就是装的这个软件

网友D:
我装的是GX-developer version 8.86Q,能用,系统是家庭普通版

网友E:
最好还是用XP吧,稳定

网友F:
对,新软件GX--works,

网友G:
可以用虚拟机试试,但com口的设置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装了两次XP了还是 不好用 明天再装个WIN7旗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