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这几天自己做的一台机器出怪事,拖板电机时不时的来个不回原点,而是向正反向猛跑,撞了好几次刀,把刀架上的千分尺和压料装置都撞坏了。
第一次接到客户电话说撞机了。我就叫我同事去查一下是什么原因,他去弄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当时我还在老家没有出来,于是电脑远程,但没有发现什么程序的问题。因为同一程序装了几十台机,不可能程序出问题了。硬件测量,也没有问题,电压正常,PLC信号正常,各接线端子正常,电机阻值正常。这说明什么问题都没有。他弄了半天后来机器就自己好了。过了一天,机器又撞机,去查机器又好了。如此反复出现这种故障二三次,基本上就不敢用了。机器只好停下来,我在老家没有办法,只好赶过来处理这个问题,到现场检查确实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于是把程序上的可能会产生故障的地方修改了一下,机器就正常使用了。
我还以为真找到原因了呢,以为就是程序漏洞。过了不到一天,机器又撞机。我人都晕了,自己做的机器竟然查不出故障原因了?
我只能再去检查,把插头式端子里面的针用钳子咬了一些毛剌,这样机器就好了。就这样又工作了半天,故障依然。
没办法,我换了一个驱器。就暂时没有出现故障。
今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终于想明白了,机器并不是在回原点的时候出了故障,机器在不停的进刀退刀过程中就以经把方向故障跑出来了,而我刀具加工的深度又很小,每次进刀才0.01~0.03mm的深度,这样在每次进退刀的过程中基本上看不出来。这样当加工完毕后,机器在回原点的时候,虽说程序指令都给了,但驱动器的方向点端很可能不稳定,这样就造成了看上去是回原点的时产生的故障假象。

网友A:
这么说还是驱动器的问题,而不是程序的问题了?方向端不稳定也不至于只往一个方向跑啊。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可以查一下驱动器到电机这一段线路接头或者接线板端子有无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