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请教百得燃烧器在锅炉上使用,燃烧天然气,现在有一个问题,燃烧器冷态启动燃烧正常,当锅炉压力到达时燃烧器停机,当锅炉压力下降到设定值时燃烧器重新启动,当进行到打开一段火电磁阀时,面板显示二段火电磁阀也打开,接着故障熄火。约过30多分钟后又启动正常,到压后有重复以上故障。

网友A:
本公司 杭州利雅路热能设备有限公司WWW.HZLIYALU.COM
楼主可以随时询问并可以帮助解决的

网友A:
1)程控器故障
2)控制箱中继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帮助,当时看现象也认为是程控器故障,因为外围的点火电极、离子探针、伺服电机风门都查了没问题,但有一个DUNGS燃气电磁阀(型号ZRDLE/5)发热,当时没太在意,最后给电磁阀物理降温问题就没了,但我想问各位老师电磁阀为什么会产生高温呢?怎样解决呢?是因为阀体堵塞了吗?可以清洗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帮助,当时看现象也认为是程控器故障,因为外围的点火电极、离子探针、伺服电机风门都查了没问题,但有一个DUNGS燃气电磁阀(型号ZRDLE/5)发热,当时没太在意,最后给电磁阀物理降温问题就没了,但我想问各位老师电磁阀为什么会产生高温呢?怎样解决呢?是因为阀体脏堵了吗?可以清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