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0.8千瓦  电流量1.88A的织机,共21台,三相电的,应该用多大的电流表呢:请指教

网友A:
电流表? 如果使用互感器前端采样的话,无所谓了,100A的好了。比较便宜的

网友B:
用50A的三相四线电度表

网友C:
用100/5的电流表,配100/5电流互感器

网友D:
50/5就可以,太大不精确。

网友E:
用75/5A的最好。

网友F:
用75/5A的最好。顶6楼

网友A:
这个是电机,表面上看是 1.8A的,但是21台电机同时启动的时候,电流会大很多,或者有故障的时候,也可能电流会大很多,其实电流表选择的大点 没有什么不好
至于精度问题,看你个人要求了,测量电机这种情况,应该不会要求很高的。
而且现在的电流表 已经做的精度很不错了。

说实话 如果让我选择 我肯定不会选择一个 小量程的电流表。

网友G:
50A可以了

网友H:
50/5A的电流互感器,0-50A的电流表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用75/5A的最好。顶6楼

网友J:
用互感器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机,表面上看是 1.8A的,但是21台电机同时启动的时候,电流会大很多,或者有故障的时候,也可能电流会大很多,其实电流表选择的大点 没有什么不好
至于精度问题,看你个人要求了,测量电机这种情况,应该不会要求很高的。
而且现在的电流表 已经做的精度很不错了。

说实话 如果让我选择 我肯定不会选择一个 小量程的电流表。
支持以上的说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50A的三相四线电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