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证实,是不是我的plc的内部继电器烧了(20120313)

楼主(2012-03-12):
我有个三菱fx2n的plc,输出端com1接了220V的电,程序还没运行指示灯也没亮,但Y0~Y3都有220V的电压输出。其它的com端也是一样,是不是我的plc的内部继电器烧了。

网友A:
不是,要看你如何接线?

网友B:
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吗?断电时测量其电阻值呢?

网友C: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断电量一下COM与Y之间的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断电量一下COM与Y之间的阻值
COM与Y之间的阻值为多少算正常,多少算不正常?

网友E:
这个不一定!

网友F:
你是量com与y之间有220v电压吗?
正常,为什么?看图就应该明白的,没图就先画出来。

网友G: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断电量一下COM与Y之间的阻值最好把Y点线拆掉量,如果有电阻值一般就不是PLC点问题,如果电阻值为0的样子那就是点烧粘住了。

楼主:
大哥是晶体管输出,断电时量的阻值在9~10欧之间,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吗?断电时测量其电阻值呢?
大哥是晶体管输出,断电时量的阻值在9~10欧之间,但 plc还没运行所有的输出端负载都接通了,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