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从事伪电工行业将近三年了,最常用的防水线都分辨不出来。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如果用眼力看不出是几个平方的线那只有用卡尺测量了

楼主:
我还真没那眼光和本事。单位用的橡塑防水线成盘的我见不到,都是旧线,我也分分辨不出来多少平方,常用的就三五种,同事们都以粗细分类

网友B:
顶下····额也不懂······

楼主:
如图,一堆堆的线,偶尔磕碰破皮铜丝外漏没短路的话就用防水胶布多来几层

网友C:
经常使用的话,凭目测基本上可以判别出线径。
如果没有把握,可以用千分尺测量导体的直径后、计算出其截面积;多股导线,计算出一根后、乘根数。

网友D:
看图片顶大是2.5或者四平方的的橡胶电缆,2.5的概率大

楼主:
没卡尺,没经验,没人关心。想问了解。

网友E:
准确的测量是用千分尺,常用的是经验。无非就是2.5平方,4平方,6平方这三种,非标的比这些国标的小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