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我单位是写字楼,楼里有很多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有好多楼层的强电间电柜里的火灾报警器都显示漏电,且漏电电流很大,约几千mA,据电工师傅说日光灯的镇流器造成的,更换某只日光灯的镇流器后,漏电电流下降了几百毫安。

我不知道电工师傅说的有没有可能,如果有可能,为什么镇流器会造成漏电,如何漏电的?
哪位老师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老式铁壳的整流器吧,老化了很正常。

楼主:
忘记补充了,是电子镇流器,松下的成套灯

网友B:
不知谐波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如果是确实的漏电,相关处做好绝缘处理或更换器件就可解决问题。
至于“为什么镇流器会造成漏电,如何漏电的”,则:
一般地说,存在电源(电压)之处,就有漏电的可能;漏电的途径,需根据现场情况判定。

但我只是推测、并泛泛而谈;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做个介绍。

网友C:
换镇流器有效果,说明镇流器真的有问题,咨询相关产品厂家求得解决方案,比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