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一低压线路大约350到400米左右到一锅炉房线损可能很大,锅炉房总功率70多千瓦工作时相电压350v左右我想在末端做一无功补偿有用吗能节电吗。谁能和我在线交流可通过QQ

网友A:
可能主要问题是距离过远;无功补偿的效果,可能与之前的功率因数有关。
不知线径有多大,线路压降是多少。

网友B:
你这个70KW的负荷是什么负载?
如果是电锅炉的发热管,那你加电容基本没什么作用,因为电热管的功率因数很高,近乎纯阻负载。
如果是电机用,那加电容补偿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70KW的负荷是什么负载?
如果是电锅炉的发热管,那你加电容基本没什么作用,因为电热管的功率因数很高,近乎纯阻负载。
如果是电机用,那加电容补偿还是有点用的。

楼主:
负载全部为感性,线径没问题之前功率因数0.9左右有点低,无法调整了,先不考虑用电质量我想请教一下做一末端补偿至0.97左右能省电吗。还有,一照明线路更长监狱围墙照明大约1000--1400米总功率90kw三相均摊出口功率因数0.93左右,有必要也做一无功补偿吗,能省电吗,电压380v不能再提高。谁能现在和我交流。。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如何进行在线交流。

网友D:
建议也支持楼主的做法,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D:
我们的就是这样改过了,很好的效果!

网友E:
一是线径,二是加电容,三是调节上级变压器分接开关

网友B:
并不是说你加了电容就能“省电”,加电容的目的是为感性负载(如电机)提供无功功率补偿用的(因为电机工作时是需要消耗无功功率的),简单的说,电机工作时,如果本地不能提供足够的无功功率,那就只能靠远端的电网来提供,相当于增加了电机供电端的负载。这里你的功率因数都0.9了,加上电容的效果不大了。

网友F:
这样做补偿没有多大意思!

网友G:
无功补偿的运用是为电网减轻线损的方式,与节能无关,电容的接入是消耗你家的钞票。用50mm铜芯或铝芯的电缆或导线都行,压降很小。

网友H:
平时多看书学习中。

网友I:
关键是锅炉房是什么性质的负载,如果是电感性的加电容,对电压所有改善,如电阻性的没用。

网友I:
再说一句:末端做一无功补偿不能节电,只会耗电,只是提高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