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学习直流调速中,大家都会提到采用IGBT比采用可控硅整流要好,而目前市场上的直流调速设备大都采用可控硅整流方式,如ABB、西门子、欧陆等,难道是IGBT应用在直流调速场合还有瓶颈,市场上有没有已经采用IGBT D的直流调速装置。

网友A:
我认为,有瓶颈也是元器件的问题。IGBT到目前为止单管元件做的还不够大,好像现在已经有上千安培的管子了,但是,对于大功率的系统,整体的制造成本太高了,相比可控硅的成本天壤之别。所以,没有用的。如果是小功率的实用性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控硅的整流和逆变,最大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在可控硅导通角很小的时候,功率因数低;其二是当逆变工作时,网侧突然断电会发生逆变颠覆故障。而这两个问题,对于IGBT整流-逆变电路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B:
没有考虑过,学习了,但是,在西门子的6RA70上,还是用的可控硅

网友A:
别说6RA70,就是新一代的直流调速系统6RA80,用的还是可控硅整流-逆变模式。他的新颖处在于结构的改变,也就是控制器的核心模块是通用的。而不同的是驱动部分,这样在做备件的时候就很方便了,一种规格的模块即可,针对不同功率的电机,配不同功率的驱动模块。就像积木组合一样的。很有意思。

网友C:
可控硅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