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碁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12-03-13):
开关管,充电电阻,电源UC2842,都没坏,谁知道请说一下,

网友A:
看看+5V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再修开关电源

网友B:
是啊,应该先检查开关电源的+5V等其它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再确定电源或其它电路的故障。

网友C:
电源有问题!或负载短路了!

楼主:
多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