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fuling变频器,93kw,170A,用在输水线路上。故障现象:可以正常启动,启动后稳定在48HZ,但运行一段时间后(时间不固定,可能是1、2小时,也可能是1、2天),频率掉到34HZ,断电重启后再次重复以上过程。哪位知道原因?

网友A:
频率给定信号是面板给定还是模拟量给定???

网友B:
富凌的?本地产的,用了多长了;

网友C:
检查一下环境怎么样!

网友D:
拟量给定有问题!

网友E:
说不定是电网的问题

楼主:
测了一下变频器,发现输出信号有,输入(反馈)信号没有,奇了怪,没信号居然也能稳定频率运行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