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拿到一台正弦300  0.75KW的机子 拉丝机上的 不拖电机到时候输出不缺项 无直流成分 平衡 但是拖上0.7的电机就跳稳态欠压 直流电压瞬时降到400多V 启动电流最大的时候有6个多安培 有时候电机也能转 就是一开始抖动得厉害 电容我也换过了 请教咸老师 对于这种故障该如何对症下药啊

网友A:
你要说清楚到底带负载的时候缺不缺相

楼主:
一启动就跳了 没法测啊  我想把单管全换掉 这样行吗?

网友B:
怎么不查你的整流部分,你说的现象很像整流部分的故障或者是进线电源缺相!

楼主:
我的进线确实是两根线 380V 不过这没什么大碍吧  缺相保护我短掉了 那个调压器一直这样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C(2012-05-28):
机器修好了吗,未带负载前你能确定输出都正常吧,如果是这样可能是主继电器未吸合,造成母线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