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学习了半天,知道手/自动用一个开关来转换,也知道如何运行,就是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步骤,哪位高手给写一个样式,让俺学习一下,谢谢!!

比如,三个电机自动顺序启动,手动只能从A到C启动

A电机    B电机    C电机

I/O

A电机启动0.01
A电机停止0.02
B电机启动0.03
B电机启动0.04
C电机启动0.05
C电机启动0.06

A电机输出接触器10.00
A电机输出接触器10.01
A电机输出接触器10.02

手自动如何编写?

刚开始学习还需要各位给高手的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A:
自动和手动其实就是同一段程序的不同表现手法,只是两者之间的满足条件不同而已,一个是靠设备本身来满足,一个是靠操作员来满足

网友B:
用计时器和计数器加比较指令可以编写自动程序,具体程序你还要仔细琢磨一下,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