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老师们,中央空调容易修吗 ?我看着都觉得怕。。放在楼顶的是什么啊,放在房间夹层的又是什么部分呢,能给我讲讲每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吗  谢谢老师

网友A:
这个不复杂啊!

冰水机提供冰水

锅炉提供热水或者蒸汽

机房空调箱风机循环处理

自动DDC控制整个系统的温湿度

网友B:
楼顶部份是冷却水塔,房间内的是组合风柜。冷却水塔是给机组降温作用,冷水机制作工艺不同所采用的动力源也不同,但一样的是通过与冷水热交换作用,保证出水口温度在设定范围,冷水管道支路进各组合风柜,内部有丰富的毛细管,回风通过冷水铜管进行热交换作用,以达到出风口低温。

网友C:
如果不太懂找本书仔细的看一看

网友D:
还是先看看书吧

网友E:
看看配套的说明书就知道了,里面有工作流程和原理。

网友F(2012-06-13):
   在城市,夜晚的室外气温还是比较凉爽和舒适的,特别是高层建筑,只要打开窗户,就可以享受到比较舒适的飒飒凉风,根本不用开空调,这样更自然,对于健康更有利。在有风的天气,一定要充分利用这种天然的资源,这样不仅省钱,而且环保,对身体健康也更好。

   不要长时期开空调。空调是对整个房间气温的一种有效调节,因此不是说开了空调一下子就能升高或降低气温的,而是应该有个技巧。比如说,假设你半个小时之后就要出门,那么就可以在出门前半个小时就把空调关掉,室内气温依旧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舒适感。晚上,人睡觉之后,体温会逐步降低,因此也可以采取定时开空调的方式,睡觉之后,让空调自己关闭,也不会影响休息。

  夏季,有空调的确可以让生活更加舒适,更加美好,但是一定要好好根据空调的特性来使用,这样可以同时达到节能、环保和省钱的三个目标。
宁波中央空调www.nbbeil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