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如果改为60HZ,长期运行对电机会有什么影响吗? 但是运行频率是50HZ的,改变基频,电机的转矩会降低吗? 请教了。。。

网友A:
改为60HZ对轴承和转速都有影响

网友B:
如果不是变频电机改为60HZ长时间运行会对电机有损害,频率改变后电机的转矩也会发生变化的。

网友C:
要选择质量较好的变频电机,寿命会更长些。

网友D:
我也不知是否会有什么影响。03年大概有二十台改了60一直用到现在不见有什么不对劲。电机是1.5到3千瓦。

网友E:
如果电机的基频是50HZ,改为60HZ的话,电机的转矩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