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N和火线接反了会触电??

楼主(2012-03-13):
http://v.qq.com/play/5u9I5ed79ZI.html
想不通啊

网友A:
现在市面上的漏电断路器断开的只是火线那一路 零线的是一直通着的 当人触电或漏电其断路器会跳闸 但由于真正接反了的火线没有被断开和有负载的连接 使断路器下端导线和用电设备仍带电 而是触电者连续长时间触电而身亡 当然死者用的手电钻也有问题才会漏电的

网友B:
一般在漏电断路器中N线是直通的,所以接错了成火线会带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面上的漏电断路器断开的只是火线那一路 零线的是一直通着的 当人触电或漏电其断路器会跳闸 但由于真正接反了的火线没有被断开和有负载的连接 使断路器下端导线和用电设备仍带电 而是触电者连续长时间触电而身亡 当然死者用的手电钻也有问题才会漏电的
你解剖过漏电断路器吗,里面确实是一路开关吗,我解剖过很多厂家的漏电断路器里面都是两路开关,出事的漏电断路器大概是假的漏电断路器,里面没有电子元件

网友D:
如果是断开两路的那种就会没事的

网友E:
其实说到底,还是质量不过关所造成的。

网友F:
视频上看见选用的漏电保护器是1P的开关,所以只能断开一路,再加上火零接反了(断零不断火),所以断开开关后只是断开了回路,没有断开火线,当然会电到了。建议还是选用2P的开关,最主要的要按标准接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面上的漏电断路器断开的只是火线那一路 零线的是一直通着的 当人触电或漏电其断路器会跳闸 但由于真正接反了的火线没有被断开和有负载的连接 使断路器下端导线和用电设备仍带电 而是触电者连续长时间触电而身亡 当然死者用的手电钻也有问题才会漏电的
你解剖过漏电断路器吗,里面确实是一路开关吗,我解剖过很多厂家的漏电断路器里面都是两路开关,出事的漏电断路器大概是假的漏电断路器,里面没有电子元件
是的 我拆开过 有好几种型号的是这样的 如果它上面说的是这样的型号 如果零火接反 就是好的断路器也会出事故 不是6楼说的质量不过关 也不是7楼说的1P开关 最左边的那个两路的才是所谓的漏电保护器(断路器) 还有其设计者的初衷思想是好的 只是接线的不安规定的来 所以才会出事故 如果按规定接线 只断开火的比零火都断开的断路器要有很多优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面上的漏电断路器断开的只是火线那一路 零线的是一直通着的 当人触电或漏电其断路器会跳闸 但由于真正接反了的火线没有被断开和有负载的连接 使断路器下端导线和用电设备仍带电 而是触电者连续长时间触电而身亡 当然死者用的手电钻也有问题才会漏电的

你解剖过漏电断路器吗,里面确实是一路开关吗,我解剖过很多厂家的漏电断路器里面都是两路开关,出事的漏电断路器大概是假的漏电断路器,里面没有电子元件
是的 我拆开过 有好几种型号的是这样的 如果它上面说的是这样的型号 如果零火接反 就是好的断路器也会出事故 不是6楼说的质量不过关 也不是7楼说的1P开关 最左边的那个两路的才是所谓的漏电保护器(断路器) 还有其设计者的初衷思想是好的 只是接线的不安规定的来 所以才会出事故 如果按规定接线 只断开火的比零火都断开的断路器要有很多优点

网友H:
这真不是真正电工干的所以出了事。这也是一种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