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在A4图框画图时,元件的布局大小要怎么来把握呢?总怕元件画的太大或太小了?各位大师请指点

网友A:
布局随便啊,打印时候选择A4,选择布满图纸就行了,不管你电子档多大,打出来之后就是A4纸大小

网友B:
如果打印后确实是小了点,就可把这个图用A3或者是用二张A4打印,打用二张A4打印时,先窗口到图框的正中间,下拉打印,第二张就从中间向后面选。再二张图纸贴起来就行了。

楼主:
大师所言极是

网友C:
可以在cad画出A4纸的大小,如果画不下就分页

网友D:
按比例画就行,画好后套图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