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自力式蒸汽减压阀的安装形式
     ZZY型自力式蒸汽减压阀无需外加能源,利用被调介质自身能量为动力源,引入执行机构控制阀芯位置,改变两端的压差和流量,使阀前(或阀后)压力稳定。具有动作灵敏,密封性好,压力设定点波动小等优点,应用于≤ 350℃的蒸汽管道需加装冷凝器以起到保护执行器的作用故安装时一般都从下往上垂直于管道安装或者将取压管加长,使冷凝器导致,不至于使罐内在通汽前先灌满的水流出而对执行器失去隔热保护。
自力式蒸汽减压阀安装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自力式蒸汽减压阀的冷凝器应高于调压阀的执行机构而低于阀前后接管,使用前冷凝器应灌满冷却液并经常性进行检查,补充。
2)自力式蒸汽减压阀取压点应取在控制阀适当位置,阀前调压应大于2倍管道直径,阀后调压应大于6倍管道直径。
3)为便于现场维修及操作,自力式蒸汽减压阀四周应留有适当空间,阀前后应设置截止阀与旁通手动阀。
4)自力式蒸汽减压阀通径过大(大于DN100时),应有固定支架。
5)当确认介质很洁净时,如图件3可不安装。
6)自力式蒸汽减压阀通径可以比管道通径小(满足工况要求选型),但过滤器和截止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