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单片机

楼主(2012-03-13):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型号单板机?在左下角有个集成块,厂家将他拿掉了。知道是什么型号吗?说明一下,这是江苏合丰机械生产的弯管机上面的。

网友A:
看不清,你上百度搜那两个四方形集成电路型号

网友B:
你上面有好几个芯片
两个估计是CPLD,那个DJ 撕开应该可以看到
还有就是一个华邦的单片机
还有一个是达拉斯的一个时钟模块,
个人这么认为

楼主:
求解,这个单板机怎么和电脑连接啊,看里面的程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解,这个单板机怎么和电脑连接啊,看里面的程序啊
一般对外发布的成熟产品,都是加密的。如果你想要里面的程序,需要专业的人帮你破解! 自己连接电脑基本上不行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时是这样处理的:把电路整理出来,再来确定有些IC的型号.
呵呵,不定有用,但总能学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别人的成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