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3):
变频器一拖二的原理,最好是说的详细一些:如:1、一拖二如何选变频器的大小;2、变频器如何设置参数。3、~~~~
图纸最好详细一些: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的

可否,变频器一拖多,即一拖三、一拖四~~~~~~~一拖十~~~~

最好详细阐述~~~~~~~~~~

网友A:
我用CPU224写过一拖三的恒压供水,工/变频自动切换,二用一备三泵轮流工作互相备用,要程序给你。说白了个人认为拿别人的意义不大,看不懂你也改不了。

网友B:
具体说说你想做一个什么样控制系统。我的博客中,有变频器恒压供水一拖二的文章,电路、程序全有,参考一下吧。其实就是变频/工频、工频/变频的切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