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我们车间的离心机电机是132KW的三相电动机 用西门子变频器拖动的 在降速的时候真的发电 通过电度表就能看见数字倒转 倒送电 明白其中原理的师傅们说一下原理 就是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怎么产生那么大的电能的 谢了

网友A:
是电能回馈电网了,内个变频器用可控硅逆变吧,减速时间太短,电机发出的是容性电流,被变频内部的电容存储起来,再通过逆变,返回电网

网友B:
楼主应该先百度一下,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C:
电机停后有乘磁,转子切割磁力线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不喜欢2楼的 我百度了 但是都说的很含糊 我想知道的是电动机有动能转化电能的过程 我感觉不是靠的剩磁发的电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但还是很含糊 3.2 再生发电制动当给定频率降低时,定子旋转磁场的旋转速度降低或位能负载下放倒拉。此时异步电动机转子旋转速度将超过旋转磁场的旋转速度,因此转子导体中的感应电势反向,电流反向,电动转矩反向,如图4,电动转矩(与阻力矩同向)起制动作用,使电动机减速。此时的异步电动机相当于一台异步发电机,将旋转系统存储的动能或重物下放的位能转换成电能。这部分电能如果不进行处理,将引起直流侧过压,而引起故障跳闸或损坏变频器,因此必须处理好这部分电能。其处理方法一般有如下三种:

网友A:
异步电机的励磁电流是通过转差产生的,正常时是电机转速低于旋转磁场的转速,所以有了转子电流,当停止时,频率下降的快,而电机在惯性转动,这时如果惯性大的话,电机的转数将超过旋转磁场的转数,这时也产生了转差,但是电机转数超过了旋转磁场的转数,转子有了电流,切割定子的线圈,这时电机如果连接电网,发出的将是无功电流,有补偿电网电压的作用,如果没有连接电网,电机我认为不会产生励磁电流,至于剩磁我认为产生不了那么高的电压,你说的看见电表倒转,是负载惯性较大吧,但肯定的是,确实产生了那么多能量,以下是我自己思考想出来的,也看了一些资料,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朋友指正,真心的

网友D:
看了一楼的推论,我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楼的推论,我倒了~~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