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扭矩传感器

楼主(2012-03-14):
扭矩传感器分为动态和静态两大类,它是对各种旋转或非旋转机械部件上对扭转力矩感知的检测。它具有精度高、寿命长、可靠性好等优点。下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扭矩传感器:
   扭矩传感器在扭转动力系统中最频频触及到的参数,扭转扭矩,为了检测扭转扭矩传统运用较多的是改变角相位差式传感器,该办法是在弹性轴的两头装置着两组齿数、外形及装置角度完全一样的齿轮,在齿轮的外侧各装置着一只接近(磁或光)传感器。当弹性轴扭转时,这两组传感器就可以测量出两组脉冲波,比拟这两组脉冲波的前后沿的相位差就可以核算出弹性轴所接受的扭矩量。该办法的长处:完成了转矩旌旗灯号的非接触传递,检测旌旗灯号为数字旌旗灯号;缺陷:体积较大,不易装置,低转速时因为脉冲波的前后沿较缓不易比拟,因而低速功能不睬想。(扭矩测试比拟成熟的检测伎俩为应变电测技能。它具有精度高,频响快,牢靠性好,寿命长等长处。
  将专用的测扭应变片用应变胶粘贴在被测弹性轴上,并构成应变桥,若向应变桥供应任务电源即可测试该弹性轴受扭的电旌旗灯号。这就是根本的扭矩传感器形式。然则在扭转动力传递系统中,最扎手的问题是扭转体上的应变桥的桥压输入及检测到的应变旌旗灯号输出若何牢靠地在扭转局部与静止局部之间传递,凡间的做法是用导电滑环来完成。 因为导电滑环属于磨擦接触,因而不成防止地存在着磨损并发烧,因此限制了扭转轴的转速及导电滑环的运用寿命。及因为接触不成靠惹起旌旗灯号动摇,因此形成测量误差大甚至测量不成功。为了克制导电滑环的缺陷,另一个方法就是采用无线电遥测的办法 :将扭矩应变旌旗灯号在扭转轴上扩大并进行V/F转换成频率旌旗灯号,经过载波调制用无线电发射的办法从扭转轴上发射至轴外,再用无线电接纳的办法,就可以获得扭转轴受扭的旌旗灯号。
  扭转轴上的动力供给是固定在扭转轴上的电池。该办法即为遥测扭矩仪。遥测扭矩仪成功之处在于克制了电滑环的两项缺陷,但也存在着三个缺乏之处,其一:易受运用现场电磁波的搅扰;其二:因为是电池供电,所以只能短期运用。其三:因为在扭转轴上附加了却构,易惹起高转速时的动均衡问题。在小量程及小直径轴时更凸起。数字式扭矩传感器汲取了上述各类办法的长处并克制了其缺陷,在应变传感器的根底上设计了两组扭转变压器,完成了动力及旌旗灯号的非接触传递。并做到了扭矩旌旗灯号的传递与能否扭转无关,与转速巨细无关,与扭转偏向无关。

网友A:
专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