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最近厂里检修,EJA118W 重庆恒河川仪的差压变送器一段毛细管漏油损坏了,问下高手一般自己能修吗,或者可以送到厂家进行维护吗?  还是直接报废买啊 !!!!!!!!

网友A:
要是不差钱的话还是报废买吧 自己一般是维修不了的 厂家应该可以的

网友B:
返厂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C:
压力小可以用焊锡焊,用含银的锡条

楼主:
果断返厂了,好像维修费也挺贵的!!!!不过不用我花钱,厂里的!!

网友D:
毛细管漏油基本上偶厂就报废了,不过差压变送器还是好的,可以把变送器部分当做好的差压变送器使用,只要把毛细管和正负压室扔掉即可使用,只是很多时候都喜欢用新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