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我想问下旋进旋涡流量计该怎么样去维护保养?怎么样才能延长使用寿命之类的!

网友A:
请高人来看下关于旋进旋涡流量计的问题
我不是高手,但是可以帮你查查资料,忽忽~
  旋进旋涡流量计结构简单、准确度高、测量范围大、无机械可动件、安装使用方便,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城市供气等行业测量各种气体流量,是目前油田和城市天然气输配计量和贸易计量的首选产品。旋进漩涡流量计的维护保养方法如下:
  1.旋进旋涡流量计应定期清洗涡街流量计的探头,检查中曾发现,个别探头检测孔已被污物堵塞,甚至被塑料布裹住,影响了正常测量。
  2.旋进漩涡流量计定期检查接地和屏蔽情况,消除外界干扰。有时候指示问题是由于受到干扰所至。
  3.旋进旋涡流量计安装环境潮湿的探头.应定期烘干一次,或作防潮处理。由于探头本身并末作防潮处理,受潮之后影响运行。
  4.旋进漩涡流量计由于K系数的确定在涡街的整个环节中非常重耍,K系数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回路的准确度,仪表更换零部件以及工艺管道的磨损等情况,均可能影响K系数.而很多化工厂又缺少标定的手段与能力,只能送出标定,受工艺运行的影响,要从管道上拆下涡街送出要5、6天的标定时间,工艺方面很难满足,从而无法确定K系数。
  5.旋进漩涡流量计仪表的数据资料的管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利于日后的工作。

我对旋进旋涡流量计也不是很熟悉!我帮你找了点资料,你看看吧!资料出自也给你留下了哦(http://www.jinhu18.net/hengchuan18-News-35376/)应该对你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