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如何做好洛氏硬度计日常维护与保养的工作呢?难不难啊???

网友A:
对于洛氏硬度计日常使用时需要注意什么?
刚好看到一篇关于洛氏硬度计的文章,直接分享给你吧!o(∩_∩)o 哈哈
  洛氏硬度计只需要单侧接触试样就可测试金属硬度的洛氏硬度计,依靠磁力将洛氏硬度计测头吸附在钢铁表面,不需要对试样进行支撑。洛氏硬度计的日常维护与保养如下:
  1、洛氏硬度计长时间不使用时,应用防尘罩将机器盖好。
  2、在标准硬度块不同位置试验时,硬度块应在工作台上拖动,不应拿离工作台。
  3、洛氏硬度计使用前,应将丝杠顶面和工作台上端面擦净。
  4、若示值误差较大,除按本节第四项检查外,检查标准硬度块支承面是否有毛刺,若有毛刺应用油石打光。
  5、定期在丝杠与手轮的接触面注入少量机油。
  6、如发现洛氏硬度计的硬度示值误差较大:
  ①可拿下工作台,检查其与丝杠接触面是否清洁;
  ②检查丝杠保护套是否顶起工作台;
  ③检查压头是否损坏。
  7、若施加主试验力时,指示器指针开始转动很快,然后缓慢转动,说明缓冲器内机油太少了,此时可掀起缓冲器上端的毡垫,缓慢地注入清洁的20#机油。同时多次拉推手柄,使活塞上下移动多次,将缓冲器内的空气全部排除,直到活塞沉到底时有油从上面溢出为止。
  8、用洛氏硬度计携带的标准硬度块定期检查硬度计精度。
  9、洛氏硬度计应定期进行核查,并周期进行检定。
  10、将工作台及标准硬度块擦净,在硬度块工作面进行试验,决不允许在支承面试验。
顺便我把地址也留给你吧(http://www.jd16.net/jundashidai-Article-372692/),以免你需要详细的资料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