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我公司刚买了台法兰式液位变送器,我想了解下它的结构及安装方式,有木有懂这个的啊?

网友A:
简析关于法兰式液位变送器的资料
法兰式液位变送器的结构及安装方式如下:
  1.直接安装在法兰式液位变送器测量点上(任意角度)。
  2.尽量安装法兰式液位变送器在温度梯度与温度波动小的测压点上,同时避免强振动和冲击。
  3.室外安装时,尽可能放置于保护盒内,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淋,以保持变送器性能稳定和延长使用寿命。
  4.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注意不要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限。必要时请安装散热器或其它冷却装置连接。
  5.安装法兰式液位变送器时应在变送器和介质之间加装压力截止阀,以便检修和防止取压口堵塞而影响测量精度。在压力波动范围大的场合还应加装阻尼器或压力缓冲装置。

以上资料出自:http://www.jsymdq.com/jsymdq-Article-372189/,如果这位有需要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B:
是静压检测的还是导波雷达的?

网友C:
单法兰、双法兰其实就是压、差压变送器的压力膜盒不直接接触被测介质,而是通过已知的隔离液硅油实现了压力的传递,法兰外表通过压力膜片实现了介质压力的检测,膜盒的形变产生一个压力的传递,通过传导油传递到变送器的膜盒中实现了压力的检测传递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