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最近在农村的变压器出线口发现只有两个回路(也就是只利用了两项),另外的一项是闲置的。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做无功补偿啊?和三项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这个问题这么难吗?

网友A:
农村用电没必要做无功补偿,里面感性负载太少,大部分是阻性负载,平均功率因数本来都高,补偿的意义不大,如果钱多得没地花做一个也是可以的!三相用两相没多大区别,不过A相一定需要有电流!

网友B:
同意二楼的看法,补偿的意义不大,

楼主:
看来这个东西还挺复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