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程序里面的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期待各位老师解答

楼主(2012-03-14):
这里的#IN2、#IN3表示什么意思?“#”又表示什么呢?期待各位老师解答。

楼主:
哈哈!让我自己给自己解答一下吧!#表示局部变量,是编程软件自动添加的。IN表示输入变量。

楼主:
对了,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局部变量L,能否用在触摸屏当中呢?就是在触摸屏上直接写入数值到L中,这样可以吗?LW4包含LB4到LB5这两个字节,LB4又包含LB4.0-LB4.7,这样说对吗?

网友A:
1.不可以
2.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让我自己给自己解答一下吧!#表示局部变量,是编程软件自动添加的。IN表示输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