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想做PLC与计算机链接通讯实验看看,PLC为三菱FX1S-14MR,有FX1N-485-BD板,有RS232转RS485的转换头,通讯板插在PLC上,转换头接上电脑RS232的串口,然后把通讯板和转换头按书上介绍的接好,PLC的通讯参数也设置好了,电脑串口的通讯参数与之相应,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比如说,想通过计算机链接通讯,使得,Y0,Y1,Y2,Y3,Y4,Y5分别为10110,该怎么做啊?想读取PLC上的D10上的数据,又该如何操作?有做过计算机链接通讯的大大们,来说说,该怎么做了,谢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使用三菱的MX Component软件,至于使用方法,装好该软件后例子都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使用三菱的MX Component软件,至于使用方法,装好该软件后例子都是现成的。

Regards
哦,是吗,还有这样的软件,赶紧找去

网友B:
FX系列PLC的编程软件可以到三菱官方网站去下载。
可以试试GX Develop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系列PLC的编程软件可以到三菱官方网站去下载。
可以试试GX Developer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C:
1楼新手吧!这么初级的问题让人不好回答!你直接打4008213030技术支持吧;去骚扰他们!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楼新手吧!这么初级的问题让人不好回答!你直接打4008213030技术支持吧;去骚扰他们!呵呵

终于有人承认我是新手了,含泪泪奔中

网友D:
有人不懂历史和文化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楼新手吧!这么初级的问题让人不好回答!你直接打4008213030技术支持吧;去骚扰他们!呵呵

终于有人承认我是新手了,含泪泪奔中
他是有眼不识泰山,cvlsam可是坛里公认的师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楼新手吧!这么初级的问题让人不好回答!你直接打4008213030技术支持吧;去骚扰他们!呵呵

终于有人承认我是新手了,含泪泪奔中
他应该是误伤了你,可能他楼主和1楼没都没分清楚,应该指的是楼主
运气不好,真是躺着也会中枪啊

楼主:
这问题简单吗,我怎么看似好难得样子,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