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4):
做的课题是PLC伺服电动缸。PLC与伺服器的位置指令脉冲和方向指令信号两个接口连接。电动缸实际就是电机+丝杠。课题的要求是控制电动缸的位置和速度。我想就是用脉冲的频率和个数来控制。但是现在老师要求说能定位,而且当电动缸到一定的位置,速度要变化。老师说可以用计时器来控制脉冲的频率。我不太懂,求教

网友A:
楼主既然知道用脉冲的频率和个数来控制电机,那还有什么难的?
脉冲的频率越高,速度越快,
个数越多,走的距离越长

楼主:
是的,我就是这么考虑的,本来我设计的是通过计算走过的脉冲数,用计数器来控制。交上去老师说你这个不符合要求,要求我有用定位的指令,再用区间比较做。现在这些我都查了书籍,基本有点思路了。还有就是我之前想的是控制脉冲用PLSY这样的指令做。现在他说可以用控制定时器的方法来控制脉冲,说是PISY我可能没法掌握,课堂上学的都是很简单的PLC。他说的方法是定时器时间长,拉长脉冲的时间,即缩小频率,反之增加频率,这个我有点不太懂,如果你懂的话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用定时器做个脉冲发生器

网友C:
计算脉冲个数,知道位置,脉冲频率就是速度,关键是知道电子齿轮比,即伺服转一圈的脉冲相对的水平位移是多少!

楼主:
这个具体怎么做,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脉冲个数,知道位置,脉冲频率就是速度,关键是知道电子齿轮比,即伺服转一圈的脉冲相对的水平位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做个脉冲发生器
这个具体怎么做,求指导

网友B:
再加个计数器做脉冲数控制不就跟那ply

网友D(2021-05-19):
加一个计时器,到时间变改变频率,运行频率用一个数据寄存器保存。

网友E:
你这是做出一套程序还是搞个实物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