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求帮助

楼主(2012-03-14):
型号和规格:JSZ10-A ~220V 60S 带顺动开关
顺动开关的工作原理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应该是瞬动触点,根据字面意思不难理解。

网友B:
它里面有两种开关触点形式,瞬动触点是继电器一通电他就吸合,另一种是经过延时后吸合

网友C:
顺动开关的工作原理就是只要继电器一通电该触点就动作,没有延时功能

网友D:
就是普通的触点,通电即动作,跟普通的接触器触点一样

网友E:
瞬动触头与普通的触头是一样的。

网友F:
它里面有两种开关触点形式,瞬动触点是继电器一通电他就吸合,另一种是经过延时计时时间到达后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