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2-03-14):
这个元件在CPU板上,相机不清楚,上面写这103,电路板上BC1不知什么元件,还是3只脚的。
在三恳变频上也有,合一个C358集成运算在一起,好像是输出到BC1的一角,中间接地,另一只到CPU

网友A:
图不淸楚,像瞐振

网友B:
看不清楚,是不是排阻?

网友C:
是发光的UFO,这种烂图也敢传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像电容

网友F:
三条腿的电容

网友G:
应当如6楼zwk34所说;另外,觉得4楼zsyf的言辞欠妥。
楼主的学习态度不错;见的多了,知道的就会多一些。

楼主:
咸工,如果是三只脚的电容怎样测量啊?中间脚是地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是发光的UFO,这种烂图也敢传上来

网友I:
楼主可测量一下3个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加以判断。另外C358集成运放是传递什么信号的?知道就好了啊。只能猜测一下,元件可能内含滤波电感、电阻或电平钳位元件;作为信号耦合和抑制干扰的器件;为一种低通滤波器。纯电容和晶振的可能性较小一些。不是单一器件,可能为上述“合成”器件。

网友J:
如果是接到CPU 很有可能是晶震 但如果是运放输入端 应该是滤波器 但绝不可能的电容 因为我做了18年电子 还没见过这种电容!

楼主:
C358是一个电压检测电路。三恳VO5系列的。控制电路电压检测。

网友K:
像是晶振以前CRT电视机经常用样子很像

楼主:
咸工,我把元件测量了一下,数字面向自己,用万用表的蜂鸣档,从左数第一脚与中间脚为无穷大,与第三脚止直通,第三脚与中间脚无穷大,我不是维修变频器的,只是工厂的电工,只是看到咸工出的变频器维修书后,没事的时候研究一下,电子电路基础也不是很精通,不知此元件为何物,咸工出的书上也没有此元件的电路啊,在着希望咸工多出好书,多讲的IPM模块的变频电路,在这也感谢一下咸工。

网友L:
就是晶振。

网友M:
双电容 中间接地,另外两端接晶振两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咸工,我把元件测量了一下,数字面向自己,用万用表的蜂鸣档,从左数第一脚与中间脚为无穷大,与第三脚止直通,第三脚与中间脚无穷大,我不是维修变频器的,只是工厂的电工,只是看到咸工出的变频器维修书后,没事的时候研究一下,电子电路基础也不是很精通,不知此元件为何物,咸工出的书上也没有此元件的电路啊,在着希望咸工多出好书,多讲的IPM模块的变频电路,在这也感谢一下咸工。
1、3脚之间是电感,1、2脚之间为电容。这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初步判断,不一定准啊。

网友N:
图像不清
应该是滤波器

网友O:
l脚3脚电感1一2电容   3一2电容

网友P:
像CPU集成电路的晶振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接到CPU 很有可能是晶震 但如果是运放输入端 应该是滤波器 但绝不可能的电容 因为我做了18年电子 还没见过这种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接到CPU 很有可能是晶震 但如果是运放输入端 应该是滤波器 但绝不可能的电容 因为我做了18年电子 还没见过这种电容!

这是电容还是滤波器?含电感的也是电容?

楼主:
合22楼师傅说的一样,我也测量了,电感与电容,感谢给位老师,小弟又多长的见识。

网友R:
像陶瓷电容

网友S:
像陶瓷滤波器,中间脚应接地。

网友T:
三个脚的,大多数是晶振,应该有明确的频率标志!

网友U:
晶振,滤波器一般在频率较高的地方使用。从提供的数据来看,应是10M的晶体振荡器。

网友V:
刚做电子这行 还没接触过这么个元件
受教了

网友W(2012-05-13):
楼主学习精神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