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400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本人对s7-300、400有初步了解,但是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搞不清楚:我有一个项目程序,是400的,我看这个程序,感觉无从下手。每个信号模块的IO点与程序中的变量怎么样才能一一对上号?请指点我一下。程序里边的符号表只有几个变量。

网友A:
不是每个程序员都会老老实实的先写符号表再编程序的。

大多数程序员并没有为IO编写符号表的习惯,他们还摸不清标签式编程的意义所在,所以,你还是将变量的显示方式切换为绝对地址,那么你会发现,你想看的地址都历历在目。

网友B:
我是一边写程序一边编写符号表, 我现在用符号表很少了, 一般都用数据块,好规划地址,不用担心地址重叠

网友C:
编写好符号表以后,在编程界面中选择“视图”--“显示”,自己选选就清楚了。。。很简单的,前提是你要将符号表编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个程序员都会老老实实的先写符号表再编程序的。

大多数程序员并没有为IO编写符号表的习惯,他们还摸不清标签式编程的意义所在,所以,你还是将变量的显示方式切换为绝对地址,那么你会发现,你想看的地址都历历在目。

Regards

很久不见C侠,来了就能学东西。向您致敬~~
请教一下,什么是标签是编程?我百度了一下,没有搜到。。。

还有您说的--“变量的显示方式切换为绝对地址”,是不是选择这个?

网友E:
要想掌握整个工艺流程,你必须知道标签名字,自己慢慢讲变量表完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一边写程序一边编写符号表, 我现在用符号表很少了, 一般都用数据块,好规划地址,不用担心地址重叠
请问,用数据块规划的地址,如何与IO点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