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安N310变频器的模块P549-A 05内部电路图和贴片电阻!

楼主(2012-03-14):
昨天接了一台台安N310 1.5KW变频器,拆开发现模块输出有烧毁,还有很多贴片电阻烧了,不过测量模块没有发现短路情况,所以想请教论坛的老师和朋友们这个模块(P549-A 05)的内部电路图
还有光耦输出到模块的64R9贴片电阻全烧毁了,请问可以用82欧姆的代替吗?光耦A3150V能否用A3120V代换?
另外再问下老师们是否有这种变频器的说明书,能发一个给我吗?谢谢您!

楼主:
各位老师和坛友都没有此变频器的资料吗?劳烦大家进来看看!谢谢

网友A:
模块内部应该含整流电流、IGBT逆变电路、模块温度检测电路、IGBT驱动电路、IGBT故障检测电路,并返回OC报警信号。
请参考《变频器常用IC、模块资料汇集》帖子中的IPM的电路结构。楼主如结合外围电路和具体测量,也能大致判断模块的各个引脚功能。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版主,您好,内部结构我基本上清楚,可这个有点不同,就是测量三相上臂有阻尼二极管正反向阻值,三相下臂没有阻尼二极管,正反向斗为无穷大

网友A:
噢,还未找到该模块的资料,手头也没有说明书。是啊,下臂IGBT没有并联二极管?不应该的啊。这个测量结果,让人不踏实啊。再找找资料吧。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B:
触发电阻全都烧了,IGBT已坏
下臂IGBT测量没有并联二极管,是IGBT内部都烧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发电阻全都烧了,IGBT已坏
下臂IGBT测量没有并联二极管,是IGBT内部都烧断路了
正如您所说,模块的6只管子全部烧了,下臂是完全烧断,上臂的二极管还没有烧断

网友C:
N310
台安的N310系列 我这有说明书

网友D(2019-12-25):
6楼给的功能图完全对不上模块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