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STC系列单片机和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实例,
一,控制要求:
51单片机和变频器通信实例说明:

1、当P2.0按下时,变频器停止运转
2、当P2.1按下时,变频器开始运转
3、当P2.2按下时,变频器以 0Hz运转
4、当P2.3按下时,变频器以10Hz运转
5、当P2.4按下时,变频器以20Hz运转
6、当P2.5按下时,变频器以30Hz运转
7、当P2.6按下时,变频器以40Hz运转
8、当P2.7按下时,变频器以50Hz运转
9、开始运转的频率,取决于基准频率,即就是P3参数,一般为50Hz
10、上述输入均采集下降沿信号
二,相关说明:
相关说明

1、51单片机采用STC12C5A60S2

2、51单片机做RS485通信所需模块采用MAX481

3、变频器采用三菱D700系列的FR-D720S

4、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        含义                      设定值    说明
P79参数     运行模式选择              2         外部运行模式固定
P117参数    PU通讯站号                1         变频器从站站号为1
P118参数    PU通讯速率                96        通讯速率为9600bps
P119参数    PU通讯停止位长            0         停止位是1位,数据位是8位
P120参数    PU通讯奇偶校验            0         无奇偶校验
P121参数    PU通讯再试次数            9999      即使发生通讯错误变频器也不会跳闸
P122参数    PU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9999      不进行通讯检测
P123参数    PU通讯等待时间设定        9999      用通讯数据进行设定
P124参数    PU通讯有无CR/LF选择       0         无CR、LF
P160参数    扩展功能显示选择          0         显示所有参数
P338参数    通讯运行指令权            0         启动指令权通讯
P339参数    通讯速率指令权            0         频率指令权通讯
P340参数    通讯启动模式选择          1         以网络运行模式启动
P342参数    通讯EEPROM写入选择        1         通过通讯写入参数,写入到RAM
P343参数    通讯错误计数              0         显示MODBUS RTU通讯时的通讯错误次数
P502参数    通讯异常时停止模式选择    0         通讯异常发生时变频器自由运行停止
P549参数    协议选择                  1         变频器做MODBUS RTU协议通信
P551参数    PU模式操作选择            9999      FR-PU07连接自动识别,优先顺序:PU07>操作面板
三、硬件接线:
51单片机和变频器硬件接线说明:

1、51单片机MAX481各端子含义如下所示:
A: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RS485发送/接收-信号
GND:信号地

2、变频器PU接口插针排列如下所示:
变频器本体(插座侧)从下面看,含义如下:
      8——————1
            __
          _|  |_
       __|      |__
      |               |
      |_______   |

(1)、 SG:信号地
(2)、 —:参数单元电源
(3)、RDA:变频器接收+信号
(4)、SDB:变频器发送-信号
(5)、SDA:变频器发送+信号
(6)、RDB:变频器接收-信号
(7)、 SG:信号地
(8)、 —:参数单元电源

3、硬件接线说明:

单片机一侧           变频器一侧
A              接    SDA、RDA短接
B              接    SDB、RDB短接
GND          接    SG
四、源程序:
在压缩包里!

网友A:
就是是汇编的,要是有C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
希望对你学习有帮助 有问题可以问我 QQ1490342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是汇编的,要是有C的就好了
汇编是最贴近硬件的语言了 这还不好啊!你可以先试试效果嘛!

网友C(2012-12-06):
啥时候的了,好象不可以下了!

网友C:
要是有注释应该好理解点的!好象看样是反汇编出来的东西么!里面的CRC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注释应该好理解点的!好象看样是反汇编出来的东西么!里面的CRC是怎么算的,
效果没问题

网友D(2013-11-15):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啊!!

网友F(2013-12-15):
有机会我弄一个c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机会我弄一个c的试试
可以的啊 很好用的啊

网友G(2019-11-01):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H:
MODBUS搞齐了,还是要花点时间的,有01,03,05,06,15,16很多功能码。最麻烦最后还要计算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