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三菱Q系USB编程电缆无法连接,请问怎么弄呀?

网友A:
驱动装好先;

网友B:
如果是直接的USB电缆,驱动在安装编程软件的目录下
如果是USB-QC30R2,那驱动在编程电缆自带的光盘中

网友C:
楼上的回答非常好。

楼主(2012-04-24):
我用的是直接的USB电缆,驱动也装好了,连接没问题了。但是用一根USB电缆连过一次触摸屏,也装了下驱动,回来连PLC就不行了。老是提示无法识别,我一般都是重插几次,一般插个十几次就好了,但是一断开就得插呀插的,看运气,运气好,五六次成功,运气差要十多次二十几次,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