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机烧保险管请师傅们帮忙

楼主(2012-03-15):
这种电机是装在缝纫机上使用的。最近坏了好多台,整个电机由:两块磁铁+转子绕组+电路板+碳刷+倒顺开关+我不知名字的部件(就是图片中两根绿线的那个)我测量过转子绕组电阻:14欧姆、带有两条绿线那个部件:10欧姆。还换了一个保险管通电就烧了保险管,请问各位师傅我应该怎么做?是要检查电路板吗?电路板看起来没有坏的痕迹

网友A:
这叫保险管???大哥,这是制动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叫保险管???大哥,这是制动电阻。。。
非常正确!

网友C:
我在变频器上装刹车电阻比较多。送电烧刹车电阻没遇到过,学习中。。。。。。

楼主:
我没有说那是保险管,我不认识那个,不过学了。保险在电机另侧,可惜你没有解决我想要的答案

楼主:
我不知名的部件给我解决了:制动电阻!剩下来的问题请看到贴子的师傅帮帮忙,为什么这个电机一通电就烧保险管?

网友A:
把那电路板再近距离拍的清楚一点,这样别人才能更好帮你分析。。。

楼主:
电路板图片

网友D:
从图上看,电路板是一台开关电源,电机是由该板提供电压驱动的,打保险是开关电源坏了,跟电机无关(当然开关电源损坏可能和电机有关)。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一旦击穿短路就会打保险。

楼主:
我可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电源是经过R30电阻到6A保险管,我估计是这个电阻坏,因数它的阻值只有5欧姆了。所以会烧保险。公式I=U/R

网友E:
R30是干什么用的?原来阻值应该是多少?
可以把高压回路、逆变回路、二次整流输出回路分开通电测试以确定故障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电源是经过R30电阻到6A保险管,我估计是这个电阻坏,因数它的阻值只有5欧姆了。所以会烧保险。公式I=U/R

上面一张图电路板的反面应该是个整流块,量量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F:
烧保险一般是整流桥或开关管击穿短路了,你重点查一下300V整流桥堆

楼主:
请问整流堆是那个部份?

楼主:
我换了个保险电阻,现在不烧保险了,但是电路板上的指示灯不量,没有电,请问我应该查那个部份,请最好在电路板上截图说明.谢谢

网友G:
找个电工或者比较内行的人给你看看!小心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出了事不好交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保险电阻,现在不烧保险了,但是电路板上的指示灯不量,没有电,请问我应该查那个部份,请最好在电路板上截图说明.谢谢

不烧保险说明高压整流回路是好的,(整流桥输出正常)下一步查逆变回路...............

网友H:
看来楼主要好好学习一下电子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找个电工或者比较内行的人给你看看!小心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出了事不好交代??
有同感

网友C:
学习后就懂了吗,多请教,多动手,才学的快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