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设备在没有给他启动指令的情况下便自己启动,很纳闷,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用的富士的变频器,从fwd给启动信号,PLC输出0-10V电压调速,启动信号从触摸屏给出。。。。。请兄弟们帮忙想想问题会出在哪?PLC是专用PLC暂时找不到,会不会是I/O输出有问题?

网友A:
看不懂,怎么又是“从fwd给启动信号”,又是“启动信号从触摸屏给出”到底谁给出?

楼主(2012-05-12):
启动信号是一直接通的,所以停止时,输入电压0V

网友A:
启动信号怎么能一直接通呢?

楼主(2012-06-17):
日本人设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启动不启动完全看给定的速度

楼主:
他们在国内的分公司也搞不定,要日本人来,人家没档期,现在就扔那了

网友B:
是不是你们的变频器的参数已经调整在来电自启动上了。

网友C:
看看富士的变频器的参数对不对,再量一下模拟电压有多少,停止时候是不是0V。再看0v从哪里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本人设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启动不启动完全看给定的速度
这样的程序很容易出问题,既然启动信号一直给着,检查给定吧,它不适合的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