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我自制了一根fbe-40mc的下载线,是电脑的2、3、5针分别接plc的1、2、6针。电脑的7、8针接plc的4、3针。我现在有两种  fatek  fbe-40mc(plc上面标注的型号),其中一种是全晶体管输出,这种,用自制的下载线能正常通讯。但,另一种是有四路是晶体管输出,其他的12路是继电器输出,这种plc用自制的下载线根本无法与电脑连接,恳请指教。     两种机型内部都内置有max202芯片,由于我淘的是二手货,其中全晶体管输出那种,内置电池电压不足,程序经常丢失,无奈却无法找到电池在哪里,想换都没办法,能指教一下有没其他办法,能不让程序丢失么?

网友A:
先买条正规的电缆试一下;

网友B:
这个可以的,你把PLC拆开,里面有个电源板,电源板上面有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