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5):
我们项目部的砂浆车出现如下情况:
   砂浆车都采用星三角减压启动,用的是空气延时头,电机都为11kw,分为搅拌电机与抽砂浆的电机;其中抽砂浆的电机的控制回路添加了一个相序保护继电器,型号为xj3,认定相序后指示灯为绿色,即相序是正确的;先出现如下情况,只要启动搅拌电机,抽浆电机必定停止工作,相序保护器指示灯由绿色变为红色,过一会,又由红色变为绿色;无论你是先启动抽浆还是先启动搅拌,都会出现此故障,启动电机都是等一个电机按三角形运行,再启动另外一个。
   我将相序保护继电器拔下,重新装上,在运行电机,上述所说故障就消失了;但其他砂浆车用的正泰xj3不会出现此情况,并且正泰的相序保护器用了1年多了!?
   另外砂浆车是用电瓶车拖动的,运行在简易的轨道上,拖动过程中的跳动是不可避免的。
   我认为是接触不良引起次故障的。
   不知道各位师傅认为此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我拔下了重新再插上去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查一查交流接触器电机压线端子和电缆,拔下了重新再插上去就好了,这就是断电复位了

网友B:
你的相序保护器误动作,应该是质量的问题!

楼主:
感觉还是正泰的相序保护器质量好点

网友C:
我们的行吊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是因为有震动接触不好导致误动作。

网友D:
可能是这个相序器对电压波动太敏感了。

楼主:
对电压波动敏感,应该也有这个原因吧。
因为用的是32A的插接器,用的是10方的线。

网友E(2012-09-11):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这个相序器对电压波动太敏感了。
表示赞同。应该是一台运行一台再启动电压下降比较大。造成相序保护器断开。只开一台时负载小又正常。感觉德力西的还可以啊。用了很多没见坏的。XJ3德力西和正泰的触点常开常闭刚好是相反的。代换时要注意哦。

网友F:
欧姆龙的相序保护器    黑贵   1千多

网友G:
型号xj3-g 与xj3-s有区别,是这个原因吗?